[故障检修] 奇葩故障 电暖桌维修 无修复

楼主(2018-10-10):
顾客说有漏电现象   收拾工具出发   万用表伺候   一查有漏电电压  130V   65    23   89   等的跳变  但我用手摸了下  没感觉   奇了怪了   这么高的电压居然没感觉   线路正常   其他工能一切正常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你肯定是用的数字万用表,你换个指针表电压就不会这么大了。
1:感应电。
2:数字表内阻大。
3:绝缘性能是用兆欧表测量的。

网友:
那是感生电压,能量太低了

网友:
漏电现象,测绝缘电阻或漏电电流,万用表的电压毫无意义,任何大功率的开关电源都是很高的感应电

网友:
我用手摸了下  没感觉   奇了怪了 外行外行 你穿着皮鞋怎么感觉 把鞋脱了光脚试 电子知识太浅薄

网友:
测量对地漏电电流,如果大于5毫安说明有漏电存在,如果大于10毫安说明漏电严重。

网友:
你身体的电阻率比别人高N倍,所以没感觉

网友:
测绝缘电阻

网友:
怎么消除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