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调试] 索尼KDL-46HX820花屏求助

楼主(2018-10-11):
有谁修过这款SONY索尼KDL-46HX820
屏型号:LSY460HQ01

楼主:
我查过逻辑板,电压基本上正常,
逻辑板芯片有BGA加焊过,还是花屏

楼主:
也有尝试过断开一部分屏排线上的信号还是花屏

网友:
得有检测数据,群里的大神才能给你判断,指导啊!

网友:
看来是屏挂了

网友:
明显屏幕坏了还修什么直接换屏OK

网友:
屏坏了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三星屏没搞了

网友:
花屏加竖条,基本可以确定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