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冰箱的这个是什么部件?

楼主(2018-10-11):
松下BCD-254WPCC(NR-C25VP3)主板上的这个碳化,一碰就掉,内部是PTC,各位师傅看看这是什么东东?谢谢!!!!!

网友:
低级东西一般难入高级工程师法眼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

网友:
这个不用也没问题

网友:
看看它是串联在电源电路中的还是并联在电源两端的啊,如果是并联就应当是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吧....现在板子是什么情况???

楼主:
压敏电阻的图示和它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