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乐华25v11图像下面有线条

楼主(2018-10-11):
这是什么问题呢,场块周边电容吗

楼主:
那几条线在不定位置上下跳动

网友:
换个电源虑波电容试试

楼主:
这是电路图,是那个电容,c307吗还是c318

网友:
电容的问题  不明显代换法

网友:
像是有什么干扰。

网友:
把450v电容换了

网友:
测大电容容量

楼主:
这肯定是场电容问题,不可能是大电容,我还没拆开机修,修好通知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