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等离子PS42C350B1黑线求助

楼主(2018-10-11):
上部有很多条黑线 检查了屏线查不到原因 等离子修的少 请教前辈这个情况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上的是的…

网友A:
黑线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在动的?

网友B:
应该是Y板,平线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线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在动的?

固定的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Y板,平线接触不好。

屏线我都拔下重新压好还是这样

网友(2018-11-25):
修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