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大师们液晶电视主扳这个电容怎么焊下来

楼主(2018-10-13):
有台液晶电视声音沙哑而没有规律过十多分钟就正常,第二天刚开没有声音,用电吹风加热到这个220微法16V电容时全部正常,应该是热了恢复容量正常,想用电焊铁焊下来,背面又没有焊脚,直接焊又怕伤主扳,求助师傅们怎么样才能完整焊下来,谢了,本人菜鸟一个学习中

楼主:
应该是漏电了想焊下来代换试看

网友:
用两个尖头烙铁就容易。

网友:
拆这个电容。
一般在两个焊脚堆锡。多烫一会就下来了。

或者直接上斜口钳。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网友:
贴片的 ,下面不是有个空焊盘吗,跟这个一样,一边加热边抬起,再加热另一边,来回几次就取下

网友:
这个烙铁可以烫下,焊盘大,可烫点小,边加热边轻轻摇晃,不能心急,不一会就可以烫下,用力过度才会损坏焊盘,第一次焊下如果觉得焊盘已不牢固,可以焊在另一个空焊盘上,仔细看下线路,两个焊盘应该是并联的,如果不是并联还得焊在原处。

网友:
先焊一脚 掰歪焊开了 再焊另一个脚,两个脚都看得到,想怎么焊就怎么焊

网友:
人要是长三只手就好办了,用2只手那2不烙铁,一只手拿镊子,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