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太煤气灶抬手火就灭

楼主(2018-10-14):
我家方太煤气灶,点火后得按旋钮10来秒,火焰才能不灭,时间短了抬手就灭。热电偶头也用砂纸清洁过了。
还是不行,请大侠指教。

网友:
换个新的热电偶!

网友:
热电偶接线不牢或已损坏,或许是软故障还免强能用,如是完全损坏了热电偶,高压跳火是不停下来的,这是我经历过的,把热偶换上新的就排除故障了。

网友A:
问题在热电偶上

网友:
热电偶坏掉的

楼主:
这个热电偶哪里有卖?能修复不?

网友:
我家的也是 要点比较久才能保持火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热电偶上

故障是热电偶还是电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是热电偶还是电磁阀?

热电偶被烧产生电荷,带动电磁阀,电磁阀坏的几率不大,最多的情况是火没烧到热电偶上。

网友:
电磁阀弹簧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