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脑板问题吗?应该不是

楼主(2018-10-15):
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代喷淋的,电机坏了。换了电机后洗衣过程正常,进入脱水程序时,水拍排完了,波轮就正反转几十秒,到导致衣服缠绕在一起,不能正常脱水。电机单独接线试机,按单独脱水,电机也是先正反转,然后才单向高速运转。请问大家遇到这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划起重点  脱水 波轮正反转

楼主:
对的。 脱水 程序开始就波轮正反转

网友:
感觉没啥问题。

网友:
电机单独接市电,如果正,反转都正常那应该是电脑版的事了,离合器拉不到位一般波轮单转。

楼主:
正常脱水。应该是电机单向快速运转,桶里衣服缠绕偏向一侧,不平衡撞上安全开关后,才进水波轮短时正反转运行,这就是洗衣机自己校拍平衡的过程。但我这台洗衣机,进入脱水程序后,桶里的水一排完,就开始短时校平衡了,导致桶里的湿衣服缠绕在一堆,然后电机单向快速运转,瞬间就撞上安全开关了。衣服最终脱不了水

网友:
桶里衣服缠绕一团,一般是波轮先转,桶后转!

网友:
电机线接错了,调换一下,洗衣服和脱水是两根不同的线

楼主:
线换过了。应该是板子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