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菱雅典娜BCD-356wet冷冻正常,冷藏不制冷

楼主(2018-10-15):
各位大神,本人有台美菱雅典娜BCD-356wet冰箱,两月前冷冻冷藏都不制冷,联系售后,换了电脑板一切正常。
现在又出现问题,冷冻是正常的,冷藏没有冷风吹出,不知道是不是风机坏了呢,压缩机和侧边都发热,启动有哒哒声,我应该从哪里着手检查呢,谢谢大家。
我感觉是风机坏了,但不知道在哪里拆。
我上传不了图片,抱歉。

网友A:
还是找售后吧,过保找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售后吧,过保找师傅

上次搞一次花了600多,我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前几天遇到一个雅典娜的机子,也是冷藏没有冷风,拆开风机处一看,蒸发器上全是冰,用吹风机吹吹就好了

即使当时被吹融化了,只要几天工夫,又被冻住了怎么办啊?   荣昌制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搞一次花了600多,我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呢

无霜冰箱里面的小风扇是否坏了,打开冷冻室门,按下门开关,即可试出和直接查看到结果。
该冰箱应该还是化霜系统的故障,不会自动化霜,使冷冻通向冷藏的风门口被冰霜冻塞住了,冷冻的冷气无法进入冷藏室。
现在无霜冰箱的化霜系统,都是依靠感温头感应温度和控制的,很容易失灵。

网友:
请问发帖人在那里,我可以免费为你上门看一下

网友C:
撤开冷冻室,看化霜电路是不是好的,风扇转不转,这两个都没问题就是风门坏了,冷气吹不到冷藏室

网友:
先查风扇,看是冰把风扇卡住了还是坏了。再查化霜电路。也可能是水分太多冰没化彻底造成的。可以先把霜彻底化干净后通电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遇到一个雅典娜的机子,也是冷藏没有冷风,拆开风机处一看,蒸发器上全是冰,用吹风机吹吹就好了

谢谢,发完贴后冰箱奇迹般好了,到现在冷藏又不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撤开冷冻室,看化霜电路是不是好的,风扇转不转,这两个都没问题就是风门坏了,冷气吹不到冷藏室 ...

我这个实在冷冻室拆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