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XGA VPL-PX11投影机价值几何?

楼主(2018-10-15):
我昨天淘到索尼XGA VPL-PX11投影机一台,清洗灰尘后开机正常工作,2000流明,灯泡200W,扬声器  2WX2,总的来说有8成新,在家看大片不错吧!不知道这样的机器在市面上价值几何?

网友:
楼主,请问你买来多少钱?

楼主:
在收购旧家电处350元买的

网友:
个人觉得满意就可以了,
二手的东西,价值都是很随意,并没有什么太具体的。
比如像我这样的半桶水,觉得就不错。可能在行家手里会再高或再低,高低价是因为他们懂得各机型的优缺点,有价值的是哪里。有价值的就高,反之就低。
另外我觉得二手投影机一看灯泡和灯时,二看DMD芯片或者3LCD。能亮机成像的,再看颜色和散热。
灯泡有时候并不是原装的,可能是后换的,有换成色差的,有刚换没多久的。灯时方面可以通过修改。
DMD芯片就是容易出现雪花点。3LCD的就是容易老化偏色,光通里面的滤片,透镜,反射镜老化、灰尘、烤焦等。

楼主:
看来楼上师傅是个行家

网友:
算不上,一瓶不满半瓶晃荡,一点点皮毛。投影机涉及到好多知识点啊,一开始没这么认为,结果接触过后才发现好复杂的。

网友:
早期的机器,有VGA口,视频口,但没HDMI口,限制图像质量,也不是主流的宽屏,而是4:3的,如果图像清晰,没什么色差的话这个价格也算超值。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的讲评

网友(2018-11-15):
我50淘了个灯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