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请教这种变压器用万用表怎么测好坏?

楼主(2018-10-15):
这种变压器用万用表怎么测好坏?

网友:
初级次级分别相通一般性都是好的,除非匝间短路。

网友:
好的变压器绕组是通的,但是绕组通的变压器不一定就是好的啊。

楼主:
后面四个角相近两两相通,前面两个与每个都不通

网友A:
前面两脚之间阻值如果是∞,说明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两脚之间阻值如果是∞,说明断路了。

这两个脚之间没阻值

网友B:
初级是通,次级也是通的。初,次之间无穷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四个角相近两两相通,前面两个与每个都不通

前面两个引脚应该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是通,次级也是通的。初,次之间无穷大

谢谢老师,两个脚的这面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两个引脚应该是通的。

谢谢老师,前面两个脚不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