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冰箱三开门,

楼主(2018-10-16):
低压漏!开背换了冷藏软冻通管!现在问题是不制冷,高压低压都没堵,制冷剂600

各位老师傅!我现在该如何查起……

网友A:
既然都没堵,那就是压缩机排气有问题,提供的有效数据太少,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没堵,那就是压缩机排气有问题,提供的有效数据太少,不好分析、

刚开始我以为也是堵!后来把高低压分开,排气正常,压缩机也没事,抽空半小时,制冷剂感觉打不进去似的,冰箱标有制冷量65g,一半也加不到压机就不吸收了,没有制冷剂循环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以为也是堵!后来把高低压分开,排气正常,压缩机也没事,抽空半小时,制冷剂感觉打不进去似的, ...

你是在过滤器这里加的制冷剂?

楼主:
我看你那样弄的!我就试试,你不是这样加的????我第一次是从公共端加的,后来不制冷,然后我看你发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我以为也是堵!后来把高低压分开,排气正常,压缩机也没事,抽空半小时,制冷剂感觉打不进去似的, ...

过滤器处加制冷剂?加错地方了

网友:
过滤器那是高压,你能加制冷剂,系统制冷剂都抽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你那样弄的!我就试试,你不是这样加的????我第一次是从公共端加的,后来不制冷,然后我看你发帖了 ...

人家过滤器打眼是为了加多的话不用停机就能放出来,不是用来加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过滤器打眼是为了加多的话不用停机就能放出来,不是用来加氟的

过滤器打眼焊铜管是为了高低压双侧抽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