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滚筒洗衣机显示E57的故障

楼主(2018-10-16):
此台是美的MG60-1201LDP滚筒变频洗衣机。故障是开机启动后电机转几圈就显示E57故障代码。洗涤,脱水时,进水与排水正常。就是电机慢转几圈后就显示故障代码E57。反复操作电机转动圈数不定,但不会转快。自己目前是判断变频板或者电机坏。不能确定。请知道的师傅们探讨一下

网友:
变频直驱??

网友:
最好先用变频电机试一下板子

网友:
美的变频滚筒洗衣机e57电机温度过高保护,检查温度检测电路

网友:
变频板散热器过温,应是变频电机温度升高,查引起温度升高的原因。1.电机问题;2.传感器问题;3.电机轴承问题等。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与解答。开机转了几圈电机温度应该不会太高吧。

网友:
E57就直接换变频电机,如果显示E50/E57就直接换变频板

网友:
上面的,你们都是美的的售后师傅,有美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