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海信42寸液晶电视换驱动版了图像倒过来的

楼主(2018-10-16):
接台42寸海信电视,原来是没有声音,换了块驱动板,图像声音都正常了,但是图像是倒过来的  ,以为是储存器问题,从原来块板拆换到刚换上的板,还是图像颠倒,求助各位师傅怎么检查思路,或者在哪里设置不对的,谢了

网友:
驱动板是指什么?

网友:
你调一下屏参看能修好吗

网友:
找卖家解决

网友:
找卖家,你玩不懂的

网友:
图像不正换逻辑板数据, 也是倒的

网友:
换数据吧.............

网友:
在线等答案!

网友:
调屏参数,要不重新换数据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点,从原来没有声音块板拆个小的存储器换上全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