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液晶通病

楼主(2018-10-17):
连续遇2台有300v有12v沒5v,都是电源次极5200短路更换就正常

网友:
5200损坏换好几个了,质量有问题

网友:
直接改换20200

网友:
发财二极管!!!

网友:
修理最希望的是遇到这样的故障元件

网友A:
如果还是用5200不出半年,基本上要返工,我都搞怕了。

网友B:
现在的产品为什么质量这么差呢?因为工厂要活下去,批发经销商要活下去,维修师傅要活下去,配件批发的要活下去,物流快递要活下去,废品回收的要活下去……所以质量不能做太好,不然我们都活不下去啦

网友:
换别的型号的管子

网友:
有朋友说这个是SB5200

网友:
换了还要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是用5200不出半年,基本上要返工,我都搞怕了。

是在不行就用20200,就是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产品为什么质量这么差呢?因为工厂要活下去,批发经销商要活下去,维修师傅要活下去,配件批发的要活 ...

同理,你的果6做太好,就没必要出果7了

网友:
32寸的三合一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产品为什么质量这么差呢?因为工厂要活下去,批发经销商要活下去,维修师傅要活下去,配件批发的要活 ...

正解******、

网友:
的确容易坏

网友:
为了不埙声誉.还是唤20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