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系统开机点什么都没响应

楼主(2018-10-18):
玩游戏突然死机然后强制关机,再开机都没什么问题,但第二天开机进入桌面点什么软件都没有响应,连任务管理器和关机都不能,不过可以打开文件夹,回收站删垃圾也很困难,强制关机后再重新开机正常。扫描硬盘无坏道,MediaCreationTool修复过系统短期内无问题,然后还是老样子。就是关机后短时间内再开机没问题,间隔比较长时间就出现这个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和系统有关系,再有一些软件也有可能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和系统有关系,再有一些软件也有可能有点问题。

最近都没有安装什么软件,就是前几天突然死机后强制关机出现的问题,关机后间隔一段时间后开机就有问题,然后强制关机再开就正常

网友:
重装系统就行

楼主: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因为强制关机后再启动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资料备份好,
重装系统试机吧。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因为强制关机后再启动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因为强制关机后再启动就正常

先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都没有安装什么软件,就是前几天突然死机后强制关机出现的问题,关机后间隔一段时间后开机就有问题, ...

虽然你说最近没安装什么软件,但以前安装的软件也许也会有点问题。

楼主:
主要是系统是买的时候装的正版win10,重装的话只能装盗版,如果是硬件问题的话我直接送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