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等离子电视

楼主(2018-10-19):
有台松下等离子彩电,指示灯闪烁,三无,经查,有两个MOS 管坏了,,型号贴片DG302,手头没有此东西,哪位大哥知道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吗,先谢谢啦

网友:
查参数代换不行吗?菜鸟帮顶!

网友A:
IGBT N沟道 330V 45A RJH3047可以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 N沟道 330V 45A RJH3047可以取代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 N沟道 330V 45A RJH3047可以取代

资料很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