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 P32R1 电源板 PSPU-J701A 不好开机

楼主(2018-10-19):
故障现象   开机屏幕闪一下  关机     用户说多开几下可以正常   天气凉了要开20-30下  才能正常    我以为是电容问题  打开一看果然有一个 25V470UF 鼓包 换了还不行  又把10V2200UF换了  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还是觉得是电容 没有鼓包的了

网友:
测量一下各路电压就知道了,不要光知道盲目换件而不测量相关数据,
这对提高自己的维修水平没有帮助。

网友:
看一下电源变压器旁边有一个瓷片电容蓝色的是不是烧坏了,看一下。

网友:
估计是发财胶惹的祸

网友:
这个机器的毛病,可以用加热法;找到故障,

网友:
应该忘掉温度问题,就按不开机来修吧?

楼主:
修好了   电源板可以拆下单独维修   不需要强制开机   拆下来 9v  16v  50v  190v   都是一插电 有一下电 就没了   根据用户描述故障我一直以为是电容老化 , 最后查到 C904  50V22UF   电容表测量16UF  换一个 插电  上述电压都有了 按到电视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   电源板可以拆下单独维修   不需要强制开机   拆下来 9v  16v  50v  190v   都是一插电 有一下电  ...

有些电容坏了也不一定要鼓包

网友(2018-12-14):
非常感谢分享,同样故障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