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冰箱NR-C28VS1求教

楼主(2018-10-19):
冰箱上电后电池阀隔一会开隔一会关,冷藏室打开,里面的等也是一会亮一会灭,一直持续这个过程,压缩机不工作。变频的,这种松下没修过,传感器好的。那我想先换块板看看,上去也是一样,现在就不确定是不是变频板问题了。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
先检查板子上的12V 5V 供电是否正常,有些板子还有18V

楼主:
说了,板子换过了

楼主:
变频板没换过

网友:
这个冰箱维修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换东西,最好以测试分析加排除法,凡事松下的电器普遍保护电路都很多,电脑主板一般情况下坏是很少的,可是往往现象让人误以为电脑有问题,实际是电脑检测到连在电脑板的其他部件出了问题,电脑发出错误信号,有的机器可以给你代码,有的根本就没有,这是就要靠自己检测,尤其要注意细节。

网友:
不想过多说,改说的都说了,参数也不说 爱莫能助

网友:
变频板上有个电容坏了

楼主:
那个也不是很懂,直接换了变频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