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洗衣机电机

楼主(2018-10-20):
请高手介绍一下滚筒洗衣机串励电机怎样测好坏

网友:
代换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碳刷

网友A:
电机一般不容易坏,有可能是碳刷,还有一个可能是电机后面的调速线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一般不容易坏,有可能是碳刷,还有一个可能是电机后面的调速线圈坏

海信滚筒不洗衣不脱水显示F6,碳刷一边碎了,换一对后,可以单独脱水,但是不能洗衣,还是显示F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