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求助)微波炉高压二极管的代换

楼主(2018-10-20):
美的微波炉变频板上的高压二极管UHVM8击穿了,可以用普通微波炉上的高压二极管代换吗?

网友A:
只要耐压够就可以了

网友:
哪位师傅知道黑白电视的高压硅堆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耐压够就可以了

刚才换上了一个试一下,刚开机得一分钟就烧了,查了一下资料UHVM8是高频高压二极管,普通的管子不是高频的代用不了。

网友:
马云那边应该有

网友:
高频高反压二极管才能代,

网友:
现在的hxt微波不用大变压器啦?

网友B:
用TG3508试一下。

网友(2019-12-25):
引用 网友B:
用TG3508试一下。

型号准确吗?

网友:
我是用这个型号代换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