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液晶电视一半暗影,且有拖影,一半正常

楼主(2018-10-20):
今天接收一台长虹42U2电视,有声音无图像,屏灰色一片,检查逻辑板3.3V、1.8V.1.2V等都正常,VGL和VGH只有0.6V  于是换逻辑板,换了以后屏有图像了,但是新问题出现了,屏左边偏暗,人脸偏红,有拖影,屏右边正常,屏上方有十根左右横线!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否是屏坏了?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屏的故障。

网友:
完蛋了,折腾的费了力不一定有回报

网友A:
倒霉到家了,搭上时间还搭材料。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霉到家了,搭上时间还搭材料。

遇见不要脸的客户,狗脸有翻,还咬你说是你把屏给他弄坏了的,啥几把人都有。哇靠。

网友:
修这个可能得赔了吧。现在的维修搞不好还得贴钱,想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