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冷柜维修 求师傅指导

楼主(2018-10-20):
超市卖菜的展柜,开放式,制冷效果很差,显示温度一直在16度左右,压缩机不停机,但是手摸高压管烫手,摸不上去,回气膏靠近箱体部分凉,靠近压缩机这里回气管不凉,没有露水,割开工艺管大量制冷剂喷出。割开高压管手堵管口感觉排气有力。割开毛细管,手堵毛细管感觉没劲。不知是什么原因了?冷凝器后到过滤器之间有一个黑的圆柱形的东西做什么用的?断开工艺口和毛细管处,开启压缩机,然后再停机为什么毛细管还继续喷气很长时间,有1分多钟。这柜子用404制冷剂要1.5KG,差不多空调制冷剂的量了,这个量不是冷柜标的,我记得以前加过的650G的制冷剂加了3瓶

断开的毛细管,然后又接上了

断开的毛细管,然后又接上了

高压管经图中几圈后进冷凝器,我断开的是进冷凝器之前的这地方,已经又接上了 ... ... ... ...

高压管经图中几圈后进冷凝器,我断开的是进冷凝器之前的这地方,已经又接上了 ... ... ... ...

图中黑色的东西什么作用

图中黑色的东西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放式展示立柜功率是比空调大的,毛细管也很粗,把毛细管过滤器换了就可以了,根据冷凝管烫手的现象是节流 ...

麻烦师傅指导一下,什么叫节流过剩,膨胀阀在哪个部位?难道在蒸发器附近,出风口里面?我没看到

网友:
这应该是正常的,敞开式本来温差很大的。要冷传感器换个位置就好了,冷凝器灰尘堵了没有?个人觉得机器正常。会被你修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师傅指导一下,什么叫节流过剩,膨胀阀在哪个部位?难道在蒸发器附近,出风口里面?我没看到 ...

1、任何压缩机的排气管在工作中都是很热或者会“烫手”的。
2、毛细管的出口,是已经经过了节流后的低压压力,手堵的感觉会觉得“劲不大”,但堵的时间长了,照样会堵不住!此时与压缩机的排气一样,绝对堵不住!
3、如果此时停机,毛细管的出口压力会越来越低,从“堵不住”到可以堵住,再到喷气压力(喷气声)越来越小,只有点“哧哧”声,最后完全“没气了”。这个过程当然要一定的时间啰,这是很正常的反应逻辑和现象。
4、不同的系统容积,制冷剂的加注量都是不同的,不能凭“以前的印象”曾经加过多少。
5、那个黑色的“圆罐子”是储液器(罐),是用来储存整个系统循环的制冷工质(制冷剂)的。
6、该系统不存在“膨胀阀节流”。最后那张图已经很清楚地反映出来了,不要瞎说。
你要加强些制冷基础理论的学习,改变提问和见解无逻辑和“没头脑”的状况。

网友:
楼主的描述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一个本身这个柜子的制冷量不了解,所以加多少制冷量就不好说,但是一个柜子要加1.5的制冷剂还是很少的,你加了这么多好了吗?这里就很是问题,如果是好了,那么你之前到底是加多了的原因还是制冷剂少了的原因,你根本就没有了解,如果之前是制冷剂加多了,也许你动了一下,再次加就好了,可如果原来是制冷剂偏少了,那么就有可能存在漏的可能,关键就是那1.5公斤的量到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任何压缩机的排气管在工作中都是很热或者会“烫手”的。
2、毛细管的出口,是已经经过了节流后的低压 ...

超版,请给维修思路,该怎么办

网友:
把你所说的黑色圆柱形的东西换掉包你满意

楼主说的几个问题与那个“圆柱形的东西”有关系吗?是它引起或产生的吗?
荣昌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