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ca9,ch2有电流声

楼主(2018-10-20):
设备接好,各路开机后播放声音都正常,音乐暂停后ch2有电流声,先缩小范围,更换信号板,电流声依旧,ch1和ch2功放板对换后依然是ch2有电流声,然后突发奇想的把前面板ch2上面的指示灯拔掉发现电流声变小了……但是陷入了困境…故求教大神给个下一步的维修思路……(电源板未更换,会不会是它的问题?或者说是信号板ch2的供电滤波电容?)肯求大神指教!

网友:
或者说是信号板ch2的供电滤波

网友:
左右信号对换一下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很有可能问题在信号板了!

网友:
检查一下滤波

网友:
朋友家的舞台功放也出现过这情况,结果是买的卡龙信号线有一端没接地引起,你试试不插输入卡龙线试试是否有电流声。

楼主:
左右信号对换过了,还是ch2有电流声,ch2上面的滤波电容太多了,大概的看了几个是没问题的,然后今天换了一对音箱用的是jbl的电流声……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