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联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10-21):
各位师傅请问一下:空调多联机风口电源是单独接220V,还是所有风口并联一组220V供电的?因刚接触这类机,不太明白,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全部并一起

网友A:
按图纸施工,你做的不对,会让你返工的

网友:
最好不要全部接在一起,不然一天跳闸会连锁反应的

网友:
按图纸施工

网友B:
有电辅热  最好单独供电这样比较有保障

楼主:
您好,已单独接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纸施工,你做的不对,会让你返工的

没有图纸的,预留有单独开关控制的,已接好,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辅热  最好单独供电这样比较有保障

已接好,单独供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