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控制器换管问题

楼主(2018-10-21):
去拿配件的时候,批发部那边说控制器只换不修,意思是有顾客的控制器坏了,直接换新的收钱,不修。但是我发现很多控制器都是爆管的多,换管还方便过换控制器,因为很多控制器线不一样,接起来比较费时。请问各位师傅们修电车遇见控制器问题是修还是换?换的话要备什么型号的管,管子全部换完呢,还是坏那个换那个,要说坏那个换那个,是否能从旧的相同功率控制器,而管子型号不一样的,拆几个好的过来换?

网友A:
你的问题说明你不是搞维修的,不是几句话就能让你搞懂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说明你不是搞维修的,不是几句话就能让你搞懂的事。

很简单啊,怎么说不清楚。就控制器修还是换,修的话换管注意事项,坏那个换那个,还是全部换完,要同一型号的换上去,必须和老马买,和老马买几天才到货,人家车子急着走。控制器场效应管换网上质料很少,替换很多型号找不到资料,所以问下你们是怎么换的,是不是比如60V800瓦的控制器上面的管子都能替换,还是?

网友B:
电动车控制器就是一个变频器,它里边也有六只MOS管。

网友A:
最好对原型号,人家要配对的,参数差异过大,耗散功率不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对原型号,人家要配对的,参数差异过大,耗散功率不均等。

那意思是还是要换,不修了,这么多型号备货那里备得这么多,修车的都是等着修好就开回家的,不像修家电叫人家几天后来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控制器就是一个变频器,它里边也有六只MOS管。

功率越大就越多,一般都有15颗去哦。我上次修了台逆变焊机,坏了个管就换一个,不到3个月又坏了,后来我全部换完,现在都没见返修,照这样说电车控制器也是要换完去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简单啊,怎么说不清楚。就控制器修还是换,修的话换管注意事项,坏那个换那个,还是全部换完,要同一型 ...

第一并不是每个修电动车的都会修控制器,第二就是会修,也没有人去修,除非你很闲,又有时间,修这个既没有多大利润还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并不是每个修电动车的都会修控制器,第二就是会修,也没有人去修,除非你很闲,又有时间,修这个既没 ...

谢谢回答,因为我刚加项目修电车,我还因为是批发配件那个骗我,因为要是修的话就不用和他拿控制器,这样他也没钱赚,所以他才说的只修不换。

网友:
我的提醒也是换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