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三星风冷冰箱维修

楼主(2018-10-21):
型号:三星BCD-290WNSIWW1   风冷冰箱

问题描述:

冰箱下水口总是结冰,水经常从冷冻室的门流出来。

拆开来是这样的,冷凝器下半部分已经结霜,而且下面都是冰

箭头指的就是下水口,已经结冰了

测量化霜器传感器电阻为5K,除霜加热器电阻360欧左右,温度保险丝常温下是直通的。

现在就这些数据,请教各位大佬从哪方面入手修理。谢谢!!

网友A:
我就关心风扇转不转?

网友:
我所遇到的經驗是下水管堵塞,水積在下水口附近,等到壓縮機開始製冷後水就結冰了。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溫度sensor感應不良,以上提供你參考。

网友:
堵了 那是蒸发器

网友B:
怪事,蒸发器中部有霜,而头尾部均无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关心风扇转不转?

风扇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事,蒸发器中部有霜,而头尾部均无霜?

嗯很奇怪

网友C:
化霜传感有可能会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霜传感有可能会变值

化霜传感已经换过新的了,没用

网友:
开机强制化霜看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