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墙内寻线仪

楼主(2018-10-22):
近期在网上和视频网站看到好多自己制作的墙内寻线仪,可为什么我制作没有成功呢,难道网上和视频都是假的?还是我做的不对?

网友:
就看到几个管了,有用吗?重要的金属传感器上哪去了?

网友:
感觉用一个袖珍收音机就可啦!

网友:
这玩意就像无接触的感应电笔,可以测出那条是火线,不过要贴着线测。所以埋到墙里面的就不用想了,它感应不出来的

网友:
这就是电子电笔的电路,不过用于寻线,有点勉强了

网友A:
网上的 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 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这个电路我也试过,但3dj6d这个管子可不好找,最后放弃了,结型场效应管

网友:
网上买一个

网友:
高频,一个发射端,一个接收端
发射端接到电线上,电线变成天线的作用,往外发送信号,
接收端接近导线,会接受到信号,然后显示出来。
不好做,买一个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也试过,但3dj6d这个管子可不好找,最后放弃了,结型场效应管

这个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戴铜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