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申花XPB130-2015S洗衣机洗衣电机瓦数

楼主(2018-10-22):
求申花XPB130-2015S洗衣机.洗衣电机瓦数,系衣机体积有些大,不知洗衣电机瓦数.原电机烧烧了,电机上的贴纸不在了,请问原瓦数是多大的?

网友:
找铁芯厚度差不多的装上不就完了。

网友:
重新绕制电机,经久耐用!

网友:
这种杂牌洗衣机洗涤电机都是150W的

网友:
找个容量一样大的洗衣机看看就知道了,功率大点问题不大

网友:
不是45O瓦和17o瓦吗?

网友:
13KG的用180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