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不用气试机火苗感应怎么弄呢???

楼主(2018-10-22):
水流可以用吹风机吹传感器解决 那火苗感应咋弄??点个蜡烛可以 好像也不行吧原理好像是和地线产生的回路吧那或者在地线哪里串联一个电阻???有知道是师傅吗???

网友:
感应针对地加1.5V电压即可.模拟出点火后停止打火.

网友:
好象是利用煤气燃烧的火焰会产生电离,探针将电离产生的电子检测并放大来控制关断脉冲点火

网友:
谢谢分享,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A:
用热水器维修测试仪,我买了一个,真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水器维修测试仪,我买了一个,真的很方便

那个感觉没啥用啊。。。

网友B:
可以用普通的二极管模拟。二极管正极接感应针,打火后,负极接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普通的二极管模拟。二极管正极接感应针,打火后,负极接地即可。

就普通的那种整流二极管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