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凌3.2 220V直流电焊机,需要用多大平的焊线16平还是25平?

楼主(2018-10-22):
瑞凌3.2 220V直流电焊机,需要用多大平的焊线16平还是25平?正常焊把线几米好用?常规作业10米好用不?接地线3米够用了吧?

网友:
需要多粗的把子线,那要根据焊机输出的电流决定,多长,要根据你的作业面的大小决定。

网友:
直流逆变变焊机对线的要求不是很严格,你按100A的电流或150A的电流选线径都可以

网友:
25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