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电源的事

楼主(2018-10-22):
如下图,无论是输入AC110V还是AC220V,A\B两点之间的电压都只有200V。如果将C1\C2拆除,用一个450V电容接在A\B两点之间,A\B上的电压310V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原因?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这就是半波整流和全波的区别

网友:
电容是通交流不通直流的,如你所说图中AB点电压和折除C1,2在并在AB点电容电压在上什,这两者的接地点不同和整流方式有不同,所会产生你所说电压的变化,电流的波型也不一样了。

网友:
很明显是这两个电容坏了,才有这个现象,220V输入时全桥整流,110V输入时开关接通转换为倍压整流。

网友:
就一种可能:电容坏了呗

网友:
电容坏了

网友:
普及电路知识篇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是全波和倍压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