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夏普液晶电视LCD-32FG3暗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10-22):
夏普液晶电视LCD-32FG3暗屏故障
1、开机绿色指示灯亮,侧看屏幕有暗光,无图无字符。判定屏工作电压异常。
2、开盖,观察主板,屏上工作电压均在主板上形成。查VDDA,电压为0。断电对地打值,阻值为0,短路。断开到屏的2个扁平电缆,仍旧为零。
3、烧,电流2A,电压搞个2V,很快,板子后背有热量,拿下,阻值正常。换之OK。

网友:
又见烧鸡大法。

网友:
好一个烧鸡大法呀**、、

网友:
骚鸡  好香哦

网友:
如果用12V,电流大了可能闻到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