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冰箱bcd-206tamj加雪种

楼主(2018-10-22):
今修一台海尔冰箱bcd-206,经检查高低压漏,果段开背,换铜管,加背板一米高的冷疑器,抽30分钟真空,加入600a的雪种,运行,制冷还行,只是压缩机回气管结霜厚,高压4mp低压-0.1mp.放雪种高压3mp还是结霜厚,难到还要放雪种,求大神说说,怎么解决??

楼主:
放就不冷了,,

网友:
少放一点,过1小时再看

楼主:
冷冻室-6度,低压0.1mp.开始结霜.正常吗??

楼主:
压缩机回气管

网友A:
不要光盯着回气管的霜,还要看冷藏室的霜均匀不,如果均匀就慢慢放,如果不均匀就得反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光盯着回气管的霜,还要看冷藏室的霜均匀不,如果均匀就慢慢放,如果不均匀就得反工了。 ...

倒霉之运,搞好就冰堵,重新用国强老师的煮压缩机方法重新换油,之后又焊堵排气管,,搞完之后才不冰堵,,哎,,太倒霉了,以为一次成功,没那么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