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千瓦发电机

楼主(2018-10-23):
我修到一台15千瓦发电机,绕组有四层,最底层是电焊绕组,然后是发电电绕组、基波和励磁绕组。电焊绕组是同心式4连把,七根线并绕,问下师傅们发电绕组也是正常下线正常接线吗

网友A:
是的,电焊绕组是专用的,独立的,400伏和零线230伏是主绕组

楼主:
谢谢师傅,安装后试试看能不能电焊

网友B:
你最好按原数据修,也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焊绕组是专用的,独立的,400伏和零线230伏是主绕组

是单独的,在槽的最底层,我想问下这电焊绕组也是像电机一样下线和接线吗,比如说头接头尾接尾,然后两根头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按原数据修,也祝你成功

谢谢师傅,原始数据没看清楚因为原来的绝缘漆好硬,看是两根尾线引出来的,我第一次自己单独修这种发电机

网友:
我还没有修过该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