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出现通讯故障

楼主(2018-10-23):
变频空调出现通讯故障的很多,设计通讯线路的作用和意义?也就是为什么必须设计通讯线路。请解答。

网友:
没有通迅线路,那只能一个主板了,就象以前的定频空调~~~

网友:
就好像是电话,你出差在外地时,可以通过它叫你老婆帮你带好小孩,做好饭,你老婆可以通过电话叫你帮她买衣服,通讯电路就好比是电话机,你们每人一台,通讯线就是电话线,缺一不可。

网友:
就好像人除了要一副躯干以外还要神经系统一样。

网友:
可以的,不做变频就是了

网友:
内外机交换的信息较多,通讯电路设置是很有必要的,不然早就被取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