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功放(爱好者的折腾)

楼主(2018-10-26):
同学送的
DENON天龙 HMA-1000A 卡拉ok功放HIFI功放
故障为;能开机但无声
经检测电源次级交流电压独立三组
正负36.1伏,正负15.7伏,8.4伏正常。
断开厚膜STK4191x电压输入跳线,
检测经桥式整流后直流电压正负50伏正常,
桥式整流后经7812。7912稳压后正负12伏正常,
桥式整流后经7805稳压后正5伏正常。
检查各分立元件及焊点没发现异常。
判断形成无声原因1:保护电路故障 2:厚膜STK4191x损坏。
断开输入电压,测量保护电路各元件没问题。心存疑惑,就用维修电源
12伏单独供电检测,发现继电器有一路工作不正常而造成保护。
焊上新的继电器,焊好输入电压跳线电路恢复正常。
插电开机,延时保护正常,输入声源试机发现只有一声道正常。
网购STK4191x换上后,
试机半天工作正常,至此完好修复了,

网友:
恭喜修复。

网友A:
集成电路用正负50V供电,音质应该可圈可点。去掉前置电路直接音源应有不俗的表现。

网友:
小日本的好多机器喜欢用这种厚膜块
我的两个爱华组合机  都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恭喜你维修成功!

网友:
写的很好有交流方式吗?楼主,短信一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用正负50V供电,音质应该可圈可点。去掉前置电路直接音源应有不俗的表现。 ...

谢谢你的建议,我正有此意,准备把音调运放芯片换了,就是因为怀旧而偏爱厚膜集成的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