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乐华29V8B型号 主芯片 8879

楼主(2018-10-29):
乐华29V8B型号 主芯片 8879   故障  触摸屏亮但触摸按键无用 遥控器原装坏 配万能遥控器屏幕没有一点点反映啊,接收头也代换了 5V正常    相关电阻也查了  触摸按键板也取消不用了 故障不变啊   第一次遇这麻烦故障   数据坏了会引起这故障吗

网友A:
你这台电视是CRT,还是液晶。

如果CRT那来触摸屏,给搞糊涂了。

网友:
最好找一只原装的遥控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电视是CRT,还是液晶。

如果CRT那来触摸屏,给搞糊涂了。

应该是发错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