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哪位师傅有美的c21-rk2122的图纸吗?

楼主(2018-10-29):
上电响一声就灭灯无显示了

楼主:
三电压正常

网友:
估计是灯板问题,查一下发光二极管及显示屏。

网友:
估计控制板挂了

网友:
检测显示板5v电压。

楼主:
显示板有5v电压的

网友:
先换按键,看板子干净不然后查发光二极管再洗洗

网友:
先洗灯板,后检测灯板二极管。

网友(2019-03-21):
洗洗面板,补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