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这种故障撕耳朵能修复吗?怎么修

楼主(2018-11-03):
        还是闹心的夏普LCD-46LX620A,修好灯条后,装好屏,屏不工作,处理好屏线各接口,屏工作了左边正常,右边一半黑屏一半花屏,夏普的屏耳朵8个,边板排线也多搞得我都怀疑人生,。右边耳朵或排线有不良的了,我都不想拆屏了,请同仁们指教一下,这种故障撕耳朵能回复正常吗?去屏上排线松脱了,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
上次我也有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现象,撕耳朵直接报废了

网友:
应该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撕耳朵不一定有效,垫边板排线试试。

网友:
风险太大,建议放弃!

网友:
要想撕耳朵  必须搞清楚耳朵的作用  不是啥啥故障都能撕耳朵的
再说故障现象明显的鼻子的问题你撕耳朵干吗??

网友A:
这个不是原来问题,这个应该是你把屏拆坏了,跟耳朵没有关系,应该是右边的边板或许TAB模块人为弄坏了。如果边板正常,估计要压屏了。

网友:
X驱和Y驱都没分清。修啥屏呀!
论坛真是个教坏人的地方,坛上有不少人出了屏故障,不管什么一上来就问撕耳朵能解决吗|?都以为撕耳是万能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原来问题,这个应该是你把屏拆坏了,跟耳朵没有关系,应该是右边的边板或许TAB模块人为弄坏了。如 ...

修屏要400多,还要钉木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