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墙虎,小型升降机电路接线图,谁有?

楼主(2018-11-03):
无论怎么接都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另一个方向启动不起来。

网友:
正反转的线是接在电容两端的,一根接电机公共端,一根接电容一端正转,再跳到电容另一端就反转。

网友:
看图看图看图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那个电机里面还有一个大的磁铁,用来刹车的,接线柱上面分辨不出来启动还是运行线圈,主要是从电机出来的接线太多

网友:
这么简单都不会 去找师傅吧 分分钟的事 ,小吊机 没主副之分 都一样用 电机出来就三根 线 公共  主 副 ,手柄四线有电容的直接改三线的 有些有限位开关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那个电机里面还有一个大的磁铁,用来刹车的,接线柱上面分辨不出来启动还是运行线圈, ...

运行线圈阻值小,启动绕组阻值大,有的电机,启动,运行绕组不分,阻值一样

网友:
先分清电机的每一条线,就好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