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AV功放无声,开机有继电器吸合,新手求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8-11-04):
朋友家里的古董山寨功放,说不能用了想丢掉,由于对电子和音响这方面有兴趣,就拿过来研究下看看能不能修好
故障就是  开机之后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但音箱不响,电源指示灯也亮。
板上有八个87f5078大的管,后查资料是场效应管,逐个拆下用万用表测没发现有坏的,有3对中功率管 C2690A A1220A 拆下测也没问题。这方面知识单薄,不知道如何下手,求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先从供电电路查起,电源正常再从后级往前测量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
       既然是古董机子 ,注意仔细检查继电器触点有无氧化 ?

网友:
检测音量电位器是否接触不良,继电器触点是否氧化。

网友:
先易后难。2楼说的对,从供电端查起。

网友(2019-09-01):
先从供电电路查起,电源正常再从后级往前测量查找故障原因。先易后难

网友:
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一般情况下保护正常,重点查继电器

网友:
1确保选对音源
2确定音箱是好的
3古董就选择全部补焊一遍吧

网友(2019-11-12):
老机器可是宝啊

网友:
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