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LED32C2000 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8-11-05):
这个季节是家电维修淡季,闲的无聊把板子找出来维修一下。这些板子都是夏季搞空调太忙没有时间修的,顾客拿机器直接买板换板。这个板子2手拆机板还要140-150元太贵,闲下来决定修一下。换下来几块板都是一样病红灯亮不开机,遥控不起作用,看来算是通病了。修了半天搞好一块,接下来就不难了,一一搞定。这个板子长虹好多32寸不同型号都用这款板子。决定刷数据试一试配各种屏都能用,下面配上板子图片。

网友A:
该主板主控容易挂。

网友:
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主板主控容易挂。

长方形的v59芯片吧,挂了就换,二十几块钱的事,话说这种主板红灯亮不开机我都是把25和v59一起换掉,总共就20分钟的事。全换掉钱揣兜里才有安全感

网友(2020-04-03):
引用 网友B:
长方形的v59芯片吧,挂了就换,二十几块钱的事,话说这种主板红灯亮不开机我都是把25和v59一起换掉,总共 ...

你好,换空白25吗,要不要数据

网友(2022-04-03):
换下来几块板都是一样病红灯亮不开机,遥控不起作用,看来算是通病了。修了半天搞好一块,接下来就不难了,一一搞定。

究竟啥问题,程序问题?

网友:
也不说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