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请大家讨论这个降压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8-11-05):
请大家讨论这个降压电路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这图是网上介绍的其中一个应用电路。

网友:
C2上的电压什么时候会比输出低

网友:
     绿线条能和“ 地 ”构成闭合回路吗 ?
         如果不能 ,就死心吧 。

网友:
不知道用肖特基在那儿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用12v稳压管

网友:
我看不出问题

网友:
为何不能用
你拿人家的DEMO图来问能不能用
你觉得不能用的条件是放在火里烧着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
D1耐压小了,电路应该可以工作,。在实际测试再修改参数

网友(2021-10-24):
D  1  应为续流二极管   ,楼主标的绿色电流不存在  。

网友:
输入比输出高,稳压管不会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