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48V电瓶充电器图纸?

楼主(2018-11-05):
我打算修复一只旧充电器使用。

网友:
百度上找,一把一把的。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个,可以参考参考下

电动车48V充电器原理图与维修(高清版).pdf

网友:
那东东,断线的可以修,启动电阻变大的可以修,有输出电压的可以亻,其它的一律不修啊

网友:
有些修了也用不住,主要是保护电路不完善,一烧就坏一片哪

网友:
总要告诉大家采用的是什么IC才是的吧?3842?494?还是......

楼主:
电路中,双色发光二极管已经损坏。

楼主:
谢谢大家,电路图已经下仔。

网友(2018-12-07):
网上  多得很

楼主:
我曾经在路上捡到一只充电器,更换接线和外卖后,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