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电器] 求一个BOSCH AL 2450 DV 7.2-24V 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18-11-06):
求一个BOSCH AL 2450 DV 7.2-24V 5A  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
一个BOSCH AL 2450 DV 7.2-24V 充电器,是给电动起子充电的充电器,电压范畴宽,效果好,但最近坏了,整流部分是好的有300多伏,就是不起振,集成电路有4个,一个07501914/MKL,另外有三个都是8脚的,型号给擦拭了。。。

楼主:
经检修有一280K的IC供电电阻坏了,更换后修复

网友(2019-10-11):
找不到那个电阻呢

网友:
不过我的那个是BOSCH 1814C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