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能求救

楼主(2018-11-08):
5P空气能交换器以换2个。每个只用一个多月。原装用3年。还有一台用了8年,卖家说水质不好。是吗,望指点。

网友:
交换器质量不好吧!

网友:
你说的空气净化器还是净水器?

网友:
没图没真相,图呢

网友:
空气能热水器前端装净水器没有,装了后定时换滤芯没有,空气能的温度是不是设置过高导致积垢严重,剩下的就是确实是水质不行,比如说是深井水,不是那种水井水

网友:
热水器?只用了一个多月是什么意思?就坏了?怎么坏的?什么都不说。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