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518台式机开机提示ERROR CPU风扇错误

楼主(2018-11-09):
HP G3518台式机开机提示ERROR  CPU风扇错误,几秒关机

网友:
设置下BIOS试试

网友:
看下风扇是不是插错了地方,有些主板上有几个插风扇接口的  看看是不是CPU风扇看看是不是插在 标示有 CPU FAN 的针脚位置

网友:
hp有些机子有机箱风扇看看是不是插错了

网友:
bios没有检测到风扇或检测到风扇不正常,可能是吧CPU风扇插到机箱风扇位子了,还有就是BIOS中风扇检测设置错误

网友:
一是CPU风扇电源插到机箱电源位置,二是有的HP主板需要插上机箱电源风扇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