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又来求助各位老师傅

楼主(2018-11-09):
长虹LT42720F冷机半边黑屏或者花屏闪。放热机器就正常了。逻辑板42T06-C03。

楼主:
接入图像半边花屏闪,热机就正常了。

网友:
排线或者屏问题。

网友:
十有八九隔离排线可以修好

楼主:
老师一针见血,确实是排线。是上屏软排线接触不好,本地也没法压屏。直接给软排线垫高点装上就好了,试了二天,冷机开机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