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Q5液晶投影机缺蓝色

楼主(2018-11-10):
HCP-Q5液晶投影机缺蓝色。以前没修过投影,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现在是有开机有蓝色光,但是画面上没有蓝色,开机LOGO严重偏黄绿色。调节色温3基色时蓝色条显示黑色而不是蓝色。

网友:
液晶片坏了吧

网友:
1. 检查液晶板排线与主板连接的卡子是否松了?
2. 蓝色液晶板坏了
3. 主板上的蓝色液晶板驱动IC坏了
也有一种情况可能是蓝色通道中的偏振镜片坏了
都需要一个一个去排除,然后就能找到是哪个原因引起的了

网友(2018-12-24):
如果没有动过光路和液晶片,按楼上的方法确认一下。不过,看故障应该是之前打开维修过。